cube suite 断点设置

楼主: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cubesuite 调试时断点设置和显示的不对应,能设置断点的地方和函数位置不一直,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A:
重新编译一次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编译一次就行

重新编译很多次了,单步调试时断点停留的位置和函数位置还是不一致

网友:
inline函数和优化是不能断点的
你截个图上来

网友:
是在编译设置选项中 kanji 这个选项的选择问题,选择后面两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