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用哪种低功耗模式

楼主:
我现在用STM32F103C8T6做一款产品,低功耗工作状态低于5mA;
板子上有一个GPRS模块,5mA是GPRS不工作的值。
那么该用哪种低功耗方式呢?睡眠、停机、待机?
谢谢!

网友:
电池供电建议选用功耗最低那种 前提是保证电路功能不受影响

网友A:
不工作时让CPU睡眠是降低功耗的有效手段,但下一次工作是如何发起的,这是关键:想好如何叫醒它,定时器,或是外部触发?

网友:
不工作时让CPU处于睡眠模式,需要工作时在唤醒CPU,这样就能做到功耗最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工作时让CPU睡眠是降低功耗的有效手段,但下一次工作是如何发起的,这是关键:想好如何叫醒它,定时器, ...

领导说要串口可以唤醒

网友:
低功耗牵扯电路设计的各个方面,首先单片机你得用L系列吧,gprs看看需求来选工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