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Altium designer 原理图库元件编辑窗口无法显示的问题

楼主:
各位打下,新手求助:在学习过程中,不知道怎么突然,原理图库元件编辑窗口,没法显示,如图1所示
现成的集成库也只能如图2显示
求教各位大侠

网友A:
越看越象库文件丢了,或路径啥地变了。也就是说系统找不到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越看越象库文件丢了,或路径啥地变了。也就是说系统找不到库了。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真不是你说的这些原因
问题已经解决,因为是新手,有些操作不熟练,不知道按了哪个地方,就不见了
通过仔细查找,在右上角有个黑色小箭头,把鼠标方上去,显示show symbol,点一下,如图,symbol就会显示出来了。显示出来后,这个小箭头就变成hide symbol了,这是我的问题的解决过程
以后大家遇到相同问题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真不是你说的这些原因 问题已经解决,因为是新手,有些操作不熟练,不知道按了哪个地 ...

右侧的一个向上的双引号似的图标,点击“shou”或者隐藏。感谢楼主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