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功率放大器的放大倍数问题

楼主:
放大倍数为什么不是(R3+VR2+R4)/R5,而是R3/R5

网友A:
“放大倍数为什么不是(R3+VR2+R4)/R5,而是R3/R5”?
很简单,对于交流信号而言,晶体管Tr2的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的阻抗极低,可以认为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大倍数为什么不是(R3+VR2+R4)/R5,而是R3/R5”?
很简单,对于交流信号而言,晶体管Tr2的集电极与发射 ...

明白了,看交流通路的话,直接就绕过那两个电阻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