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脚电感升压驱动雾化片工作

楼主:
VOUT=5V, 雾化片频率和PWM频率均为160khz。
目前这个线路验证了可以工作,但是雾化片1脚位置峰峰值在110v左右,太高,且波形失真严重,是否有大神做过类似的线路,
可以指导一下,我该怎么把峰峰值降下来。

网友:
我最近也琢磨搞个空气加湿器驱动电路

网友A:
雾化器的PWM频率均为160khz?频率这么低
应该是几MHz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雾化器的PWM频率均为160khz?频率这么低
应该是几MHz吧

是160khz的,是超声波雾化片,小的,不是加湿器里那种。

网友:
楼上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非常期待学会这种电路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