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2台自用的旧电脑,内存和固态硬盘

楼主:
直接上图片咯

这一台DELL N5110 800块出,装个内存就可以用了,12年买的,陪我一路从51走到linux,当时看着15寸的和14寸的价格差不多,就买了屏大的
买完那个后悔啊,天天背着去实验室,累死了,电脑保存很好,外壳有点掉漆,D壳因为螺丝拔丝换了新的,电池17年换了新的
说下这个电脑的配置吧,I3-2350 CPU,GT525M独显,没有内存(下面有8G内存出),500G机械硬盘(下面有固态出),光驱还在(因为装固态拆了下来),光驱不知道是不是好的,电脑有HDMI,VGA,2个USB3.0,2个USB2.0(USB多开发就是方便),而且这台机器永久W10正版,重装无需激活

这台是女朋友的联想昭阳E47L,500出,装个内存就可以用了,也是12年买的,14寸,保存的很好,键盘换了新键盘,其他都没动过,她平时就看看电影
电脑的配置是奔腾B960处理器,没有内存(下面有8G内存出),360G机械硬盘(下面有固态出),没有光驱动(拆了装固态了),电脑有HDMI,VGA,4个USB2.0,这台机器也是永久W10正版,重装无需激活

金士顿8G DDR3内存,16年6月买的吧,兼容上面两台机器,一直放在上面2台机器上用,400出

闪迪加强版240G固态,在DELL N5110上读有490M,写有350M,和内存一起买的,兼容上面两台机器,一直放在上面2台机器上用,450出

最后买电脑再送一个罗技无线鼠标

网友A:
现在电脑很便宜啊,真不如买新的。
不过楼主可以去咸鱼发布一下,应该更好出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脑很便宜啊,真不如买新的。
不过楼主可以去咸鱼发布一下,应该更好出售

闲鱼也发布了

网友B:
一开始看到价格有点心动的,但是看到无内存,得再买下面400的内存,还是算了

网友:
都没有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看到价格有点心动的,但是看到无内存,得再买下面400的内存,还是算了

原装内存都是2G的,后来全升8G了,2G内存就卖了

网友C:
联想昭阳E47L这个我如果买下能不能直接使用?还需要其他配件吗?
显示已安装RAM8G,,为什么说没有内存?电脑买的时候就没有内存还是你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昭阳E47L这个我如果买下能不能直接使用?还需要其他配件吗?
显示已安装RAM8G,,为什么说没有内存? ...

我拆了,联想昭阳E47L加个内存就可以了用了,电脑买的时候是2G内存,我后来换成了8G,现在内存不是比较贵么,所以内存单出

网友D:
电脑不错,我也是戴尔的。D63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脑不错,我也是戴尔的。D630

十年了吧,现在还在用吗?DELL的本其他方面一般,就是感觉比较稳定

网友F:
电工软件打击盗版越来越严,电脑应该三年一换才能在虚拟机里跑的爽。当然了,个人用的话倒是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十年了吧,现在还在用吗?DELL的本其他方面一般,就是感觉比较稳定

出差时有时背着,有点太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电工软件打击盗版越来越严,电脑应该三年一换才能在虚拟机里跑的爽。当然了,个人用的话倒是问题不大。

换固态后感觉可以再战3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固态后感觉可以再战3年

那得看何种应用,我只对CPU单核性能有要求,显卡无感,内存则觉得容量位宽远胜于速率,至于硬盘,同等价钱我宁愿用2T的机械盘也不用250M的SSD

网友C:
你好,还在吗?一直没见你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还在吗?一直没见你回复

东西都出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