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大神解答~

楼主:
1.片内数据存储器与片外数据存储器分开编址,则出现地址重叠?使用什么方法加以区分?

2.程序设计系统晶振频率fosc=6MHZ,欲使用TO方式0产生1ms定时,计算初值并编写相应汇编程序。

3.程序设计,请将片外数据存储器地址为1000H-1030H的数据块,全部搬迁到片内RAM的30H-60H中,并将原数据块区域全部清零。

小学生愚钝,恳请各位哥哥帮助解答,感谢!

网友:
片内数据存储器和片外数据存储器的访问指令不同,所以不必担心地址重叠,但要计算好片内数据存储器的使用空间大小,有些编译器的默认设定可是会将超出片内空间的地址自动转到片外去的。至于编程,好好看书理解,自己写,勿求现成。

网友:
用定时器产生特定的周期。这要看手册的相关配置寄存器。可能会存在一些分频,倍频的设置。定时器本身的一些值也影响周期。把相关的寄存器都弄清楚。就能计算初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