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PMOS管电路

楼主:
这个PMOS管电路是如何实现双向导通?原理请教

网友:
这是个不完整的电路,至少Q4缺少集电极负载电阻,当Q4关断时集电极电位不定。

网友:
首先,S8050是一种非常常见的NPN型晶体三极管。还有,你这个电路图也不对,我不知道你这个图是想干什么(不管干什么都是错的)
其次,PMOS管是指n型衬底,P沟道的一种半导体场效应管,
你问的跟你图中的完全没有关系。

网友:
请楼主解释清楚你的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