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提升自己的PCB Layout能力,有没有好的培训推荐?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
      目前能做2/4层板,阻抗控制、差分、等长、叠层都能做,但是做得不好,缺少系统的学习和实战经验。平时自己有用AD画板,但是自己一个人画,没有一个人稍加指点,总感觉很难找到方向。请教各位有没有比较理想的培训机构,想去系统学习培训一下,我在广州这边;又或者哪位前辈有没有需要打杂的,我举手报名

网友A:
没加入过什么机构所以也没法直接给你推荐啊。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练手,你可以把你的练手作品发上来,让大家给你看看,哪里有什么问题看到的网友会给你指出来,然后你再次进行调整。

网友B:
既然能做2/4层板,,,还不如提个具体问题让大家品头论足一下
何必这样笼统的问题磨损键盘手指头,,,,

网友C:
你可以在网上找一块别人画得好的,跟自己的对比,或者把你画的拿出来让“群众参观”,相信会有人给你指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加入过什么机构所以也没法直接给你推荐啊。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练手,你可以把你的练手作品发上来,让大 ...

好的,谢谢,正在画一块,晚一点上传,希望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能做2/4层板,,,还不如提个具体问题让大家品头论足一下
何必这样笼统的问题磨损键盘手指头,,,,
...

有理!
有个问题想请教。
1.走线时只要遵循3W原则,我就可以随意走平行线(为了美观),还是说有的线依然不能走平行?能否给我举个例?
2.四层板设计的时候,是否是Top/Bottom一般都不整体铺地?除了包地那些,是不是空着就让它空着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在网上找一块别人画得好的,跟自己的对比,或者把你画的拿出来让“群众参观”,相信会有人给你指出问 ...

嗯嗯,谢谢。在画一块板,晚点给大家看看,希望能得到大家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练练

嗯嗯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有理!
有个问题想请教。
1.走线时只要遵循3W原则,我就可以随意走平行线(为了美观),还是说有的线依 ...

提问的话最好直接发帖,这样更多的网友能及时看到也能及时的回复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问的话最好直接发帖,这样更多的网友能及时看到也能及时的回复你的问题

好,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理!
有个问题想请教。
1.走线时只要遵循3W原则,我就可以随意走平行线(为了美观),还是说有的线依 ...

1.你先给大家举个例子“可以随意走平行线(为了美观),还是说有的线依然不能走平行”
2.是否是Top/Bottom一般都不整体铺地?除了包地那些,是不是空着就让它空着就好??这要看什么功能的板子,感觉楼主是PCB布线的理论书籍看太多了,PCB布线是切合实际板子的活,问题不要空洞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你先给大家举个例子“可以随意走平行线(为了美观),还是说有的线依然不能走平行”
2.是否是Top/Bott ...

这个我不懂,所以想你请教。
1.假设是595的Q0-Q7,Q0-Q7都是作为其他芯片的使能端,能不能在符合3W原则的基础上平行走线?
2.两路TTL电平的RX/TX,能不能平行走线?
3.第二种情况下,能否在一定线距下走3.3V的电源线
4.有没有在3W下走平行线依然会造成串扰的?能否否举个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不懂,所以想你请教。
1.假设是595的Q0-Q7,Q0-Q7都是作为其他芯片的使能端,能不能在符合3W原则 ...

1.假设是595的Q0-Q7,Q0-Q7都是作为其他芯片的使能端,能不能在符合3W原则的基础上平行走线?
PCB走线如要考虑什么3W,主要板子功能,3W是针对宽带信号或者高频信号,同类型的信号线,无需考虑3W,再说,595的Q0-Q7的八个并行走的属于低频信号,可以不考虑,数字电路中的如时钟信号  复位信号可以考虑适当做3W处理

网友:
2.数据传输速率不高,而且信号幅度大,不易受到干扰,平行走线不平行都可
3.3.3V属于电源线,电源线尽可能的宽,走线形式多样,尽量不要绕,为减少串扰,尽量间距大

网友B:
至于什么串扰,会出现在时钟或周期信号线上,或者数据、地址、控制和LO走线中都有串扰,,
串扰原因多了,不一定是平行走线,尽量避免互相平行的走线布局,有串扰影响的器件一般都会进行终端匹配阻抗的,比如网络通信等PCB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于什么串扰,会出现在时钟或周期信号线上,或者数据、地址、控制和LO走线中都有串扰,,
串扰原因多了, ...

好的好的,谢谢!希望以后有机会向你多请教!

网友F:
同在广州,可以交流下喔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在广州,可以交流下喔

欢迎,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