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感谢大家了。在线等

楼主:
图1,这个是GPS的PPS脉冲波,每隔一秒来一个上升沿的脉冲(用示波器确认了波形的)。接在STM32的PA0口。
设置了外部中断0配置如图2,中断优先级为最高;
我在线调试,一直在外部中断0这个中断函数。
图3,第一次运行到这儿0.0734030秒连main的while 都没有进入
再点击一次run,时间是0.07934310 还是在外部中断0。之后一直在外部中断(STM32 其他的P*.0接口没接任何东西)
求大神指点明津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继续自己顶一下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我外部中断进入后;没有清除中断0标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我外部中断进入后;没有清除中断0标志

历害自己顶三下,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历害自己顶三下,就搞定了

,别处问道了

网友:
谢谢,已经解决了。
忘记清楚中断了,进入中断一定要清楚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