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断电释放电压

楼主: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电路上由于电源电压释放的太慢,导致主芯片复位错乱,一些功能不能正常使用。
      开关电源一般在输出端都会有比较大的电容,所以在断电后,输出端的电压是缓慢掉电,求助一个硬件电路,在断电后,开关电源能够快速掉电。

网友:
通常可用二极管放电。
但都不展示下现有电路图,闭眼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网友:
电源输出上电太快会产生形成浪涌,更会损坏主芯片及其周围电路
可以在主芯片本身控制上想办法,比如延迟上电复位时间,开启欠压保护

网友:
应该从改进复位机制方面下手。

网友:
加个二极管什么的,快速把电给消耗掉,但是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应该改正你的复位电路,

网友:
加个假负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