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传感器可以检测极小距离?

楼主:
5芯积分
情况是这样的:我打算用电磁铁去吸取铁质物品,当电磁铁距离铁质物品上方5mm-1cm时给电磁铁通电进行吸取,所以我需要检测电磁铁和物品之间的距离,那么我应该用什么传感器去检测才能检测到如此小的距离?求助各位高工!

网友A:
可以使用光电类的测距传感器,比如ST的vl53l0x是基于TOF的,比较准确
也可以使用电涡流传感器,比如TI的LDC1000系列

网友B:
“什么传感器可以检测极小距离?”
你这个“极小距离”不过是5mm-1cm,并不小。
市场上有各种接近开关,有电涡流流式、电容式、光电式……哪种适合于你,自己到网上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传感器可以检测极小距离?”
你这个“极小距离”不过是5mm-1cm,并不小。
市场上有各种接近开关, ...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光电类的测距传感器,比如ST的vl53l0x是基于TOF的,比较准确
也可以使用电涡流传感器,比如TI的LD ...

网友C:
如今还有一种激光测距,主要应用在机器人手爪,跑离感知。看看我公司网站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今还有一种激光测距,主要应用在机器人手爪,跑离感知。看看我公司网站有。

哪个网站?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