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ic32mz0512eff064单片机ADC问题

楼主:
RB4,RB3,RB2设置成口设置了模拟输入,通道也选择了AN4,AN3,AN2,触发信号是全局软件边沿触发,ADC功能也开启了,但数据一直没有。下面是一些设置和寄存器状态,调试时程序会死在PLB_ADCHS_AnalogInputResultGet():这,请教解决办法,给点建议也好,问题解决给红包

网友:
这次稍微看的清了,在线调试进不了if语句,程序会停在PLB_ADCHS_AnalogInputResultGet();函数,问一下是哪里出错了,ADC功能开了,通道设置了,io设置了,就是采集不成功

网友:
全局软件边沿触发是怎么触发的,我感觉是一直不触发,数据就绪状态和输出数据寄存器都没有值,我是用的harmony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