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在左侧栏里面只有projects和sch library,怎么没有pcb library

楼主:
各位大侠,在左侧栏里面只有projects和sch library,怎么没有pcb library,无法对pcb library 里面的元件进行编辑添加等等等等
请问各位如何把pcb library编辑窗口调出来?

网友A:
应该是被无意中关闭了,可以在菜单的 view -> workspace panels -> PCB下可以重新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被无意中关闭了,可以在菜单的 view -> workspace panels -> PCB下可以重新打开。

谢谢您,是的,刚刚按照您的方式找到了
再次,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