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调试

楼主:
设计了一款数据采集的板子,工作电压包括5V和3.3V,供电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由四节锂电池串联供电(单节4V左右,串联16V,然后通过降压芯片得到5V,进一步得到3.3V);

二是通过USB接口引入5V,然后降压得到3.3V;
三是通过排针接入5V;
但是在测试的时候发现,以上哪种方式均得不到正常的5V工作电压,以至于3.3V也得不到。在通过排针引入5V用万用表测试的时候,实际只有0.9V左右,这是为什么呢?从别的板子直接引入3.3V时,而实际只有2.6V左右,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意思是说:“设计了一款数据采集的板子”用什么电源的5V供电,都达不到板子最终需要的3.3V电压

建议先想办法把后面的3.3V断开,检查板子的5V是否正常,再判断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说:“设计了一款数据采集的板子”用什么电源的5V供电,都达不到板子最终需要的3.3V电压

建议先想 ...

好的

网友B:
这种需要逐级调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需要逐级调试的。

恩恩

网友C:
可能是采集的板子本身有问题。如前面所说,断开板子,测供电电压。供电电压正常后,检查5V-3v3是否正常。需要把3v3的负载断开。根据现象,如果设计原理没问题,就可能是焊接原因或者元件损坏。慢慢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采集的板子本身有问题。如前面所说,断开板子,测供电电压。供电电压正常后,检查5V-3v3是否正常。需 ...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