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要取稳态值的方法

楼主:
最近做一个AD采样的板子用来替代了以前的PLC的AD模块(买模块太贵了),用的12位的AD,但是测量回来的数值却是16位数,我估计数是处理过的。
目前有一个问题是:我用AD采样回来的数值波动特别大,但是PLC测量的数值却基本无波动,万用表测量电压也基本无波动;但我用示波器查看信号,却实实在在存在50Hz左右的纹波。在单片机程序中如何把这个纹波给处理了,让信号看起来没什么太大变化,有没有谁有比较可行的方法?

网友A:
“万用表测量电压也基本无波动;但我用示波器查看信号,却实实在在存在50Hz左右的纹波。”

万用表的带宽比示波器要小得多。你要“让信号看起来没什么太大变化”,滤波即可。
可以用硬件滤波,也可以用软件滤波。软件滤波,最简单的是多次取样求平均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量电压也基本无波动;但我用示波器查看信号,却实实在在存在50Hz左右的纹波。”

万用表的带宽 ...

现在用取平均值的方法会影响测量的速度

网友:
搞个50hz陷波器看行不

网友:
或者用其他方法避免这个干扰

网友B:
首先,12位AD是不会输出16位数据的,务必去仔细看ADC的器件手册。其次,ADC输出波动大的原因可能多种,包括硬件和软件方面,楼主提供的信息太少,不足以判断。50Hz干扰可能是信号中本来就有的,也可能是你的测量方法不当引入的,这个也因为信息过少没法判断。至于解决方法,先要找到问题所在,否则效率太低,甚至可能掩盖问题引发不良后果,工业控制设备对可靠性的要求可是很高的。仅对付50Hz干扰,办法很多,软件、硬件都可以实现滤波器、陷波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12位AD是不会输出16位数据的,务必去仔细看ADC的器件手册。其次,ADC输出波动大的原因可能多种,包括 ...

谢谢,问题找到了,我的传感器是用来测量液压的,泵出来的压力就是脉动的,所以传感器测出来都一些波动,用示波器看了下问题明显。但是某菱的PLC  AD模块测得的信号却没有什么波动,用信号源试了一个AD,发现PLC AD模块是测不出来这个波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问题找到了,我的传感器是用来测量液压的,泵出来的压力就是脉动的,所以传感器测出来都一些波动, ...

波动能不能被检出,要看波动的频率以及ADC的目的,超出ADC准许的输入范围,波动自然无法检出,而ADC如果是峰值检测输出的,那也看不到波动。所以,先去弄清楚原设计到底是怎么回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