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充电电路的思路

楼主:
正常情况S往D方向充电。当三极管G基极断开时候,铅酸蓄电池的电流从D往S流。蓄电池的输出电流是如何控制大小的?蓄电池充电电压27V,蓄电池规格24V 26AH

网友:
充电电流是不准许通过寄生二极管的,别弄错了MOS管的方向。另外,MOS管电路图应该用符号,而不是用IC类的画法,运放、逻辑门之类也同样要如此。

网友A:
“当三极管G基极断开时候,铅酸蓄电池的电流从D经过二极管往S流。”

你说:“正常情况S往D方向充电。”为蓄电池充电的是什么电源?工频变压器降压整流?直流输出的开关电源?

网友:
如果为蓄电池(经过MOS管)充电的是整流电源,那么请注意:整流电源中电流是不可能倒流的。

网友B:
P沟道mos,正常的PMOS导通是S往D方向为充电
但放电时反方向走那个二极管,
是7424的体内二极管?怎么知道只有2.5A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三极管G基极断开时候,铅酸蓄电池的电流从D经过二极管往S流。”

你说:“正常情况S往D方向充电。” ...

开关电源情况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沟道mos,正常的PMOS导通是S往D方向为充电
但放电时反方向走那个二极管,
是7424的体内二极管?怎么知道 ...

手册上最大正向二极管电流

网友:
开关电源,输出电流也是不可能倒流的。你把开关电源的整流滤波部分画出来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手册上最大正向二极管电流

建议,最好不要在讨论过程中,在1楼反复增添修改新的图片,后来看贴的网友会看懵
如负载小于2.5以下,建议负载设计成恒流或限流一定值,过流就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建议,最好不要在讨论过程中,在1楼反复增添修改新的图片,后来看贴的网友会看懵
如负载小于2.5以下,建 ...

至于1楼说的蓄电池规格24V 26AH,,
2.5A就是不到0.1C放电。
26A放电1小时为1C,13A放电为0.5C,对于铅酸电池,持续放电大小是0.5C,对电池有利
超过2C放电电池的就是最高了,并且对电池损害极大。这与MOS管限制回流两码事。

如果用MOS管倒流,通过体内二极管满载回放,MOS管会发关热,
关键是要考虑一下如2楼所说,开关电源电路是否允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至于1楼说的蓄电池规格24V 26AH,,
2.5A就是不到0.1C放电。
26A放电1小时为1C,13A放电为0.5C,对于铅 ...

楼主最后贴出的图,就是一个Buck变换电路。该Buck电路根本不可能让电流从FG1端流入——D13两支二极管均关断。
既然最后贴出的图电流不可能倒流,首帖提出的“当三极管G基极断开时候,铅酸蓄电池的电流从D往S流”就不可能发生,“蓄电池的输出电流是如何控制大小的?”也就没有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后贴出的图,就是一个Buck变换电路。该Buck电路根本不可能让电流从FG1端流入——D13两支二极管均关 ...

不好意思,可能我意思没表达清楚。
FG1前级是开关电源出来的给蓄电池充电的电路。
FG1输出在充电同时向系统供电向系统供电,当开关电源断电时候,蓄电池向系统供电。

所以还是回到那个U2 IRF7424电流倒流回来给系统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可能我意思没表达清楚。
FG1前级是开关电源出来的给蓄电池充电的电路。
FG1输出在充电同时向 ...

FG1前级是开关电源出来的给蓄电池充电的电路。
FG1输出在充电同时向系统供电向系统供电,当开关电源断电时候,蓄电池向系统供电。

按照你首帖的说法,“当开关电源断电时候”,三极管Q4关断(MOS管也关断,但图中缺少Q4集电极到FG1的电阻)。此时蓄电池向“系统”供电,显然靠功率MOS体内二极管。
流过功率MOS管体内二极管的电流不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