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ibC阅读】之 strlen实现

楼主:
写在前面的话:
        其实不管是 strlen的实现,甚至是glibc的实现,对我来说其实都不是什么有多大实际价值的事情。我只是意识到,如果我真的要学会阅读代码,我必须真的去尝试阅读代码。
        而选择glibc,是因为它是一个通用的标准库,而且与我常年使用C有密切关系。
        这个帖子的内容,对于那些早已经熟悉这些套路的人(x86汇编和gcc大神)来说,简直小儿科到不足一提。
        不过,我相信对于大多数和我这样,对此几乎一窍不通的小白来说,这个过程本身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而我写下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为我逐渐积累阅读较大型代码库的能力和经验做准备。希望没有破坏什么人的雅兴和胃口。

        此前发的帖子,那个strlen的glibc实现分析,太监了很久。周末用了所剩不多的零碎时间,尝试阅读一下。
当然现在也还是不十分明白,但是,先做个记录。

        环境说明:
        1.我用的glibC 源码版本是 2.14
        2.我用的souce insight阅读——否则我接下来叙述的内容,有可能出现部分名词不一致,可能影响理解。

        阅读方式:
        由于我仍然未能理解glibc的项目源码结构,所以我尚不能跑起任何一个小程序exe,我仅仅从代码的依赖关系上去分析。
我的分析起点正是   对 strlen() 邮件 go to definition......

网友:
找下来,总共有四处定义——我不得不说,对于第一次阅读比较大的库的我来说,这是个下马威。

硬着头皮看,其中两处为 .c源文件,两处为.h头文件,以至于我以为两个是宏定义,但后来看并非如此,而是 内联函数。

内联函数在cpp里我见得比较多,但在C里实际上见的不多,因为很多时候,IAR也好,MDK也好,都无法使用。

闲话少说,以下四楼,分别列出。

网友:
// 我根据自己喜欢的代码格式,做了一些很细微的调整,但未动一个字母。

// 1 strlen - Function in Strlen.c (sysdeps\i386) at line 23 (13 lines)
#include <string.h>

size_t strlen (const char *str)
{
  int cnt;

  asm(       "cld\n"                        /* Search forward.  */
                                        /* Some old versions of gas need `repne' instead of `repnz'.  */
      "repnz\n"                     /* Look for a zero byte.  */
      "scasb" /* %0, %1, %3 */ :
      "=c" (cnt) : "D" (str), "0" (-1), "a" (0));

       return -2 - cnt;
}
libc_hidden_builtin_def (strlen)

// 这段代码,显然是针对x86的实现,一堆asm,鬼看得懂,也不在意,在意的是 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
// 同时好奇的是,那其他几个实现是怎么回事

网友:
//        *这个文件位于 根目录下 string/strlen.c
//2 strlen - Function in Strlen.c (string) at line 29 (78 lines)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undef strlen                                        // 标注1

/* Return the length of the null-terminated string STR.  Scan for
   the null terminator quickly by testing four bytes at a time.  */
size_t strlen (str) const char *str;
{
  const char *char_ptr;
  const unsigned long int *longword_ptr;
  unsigned long int longword, himagic, lomagic;

  /* Handle the first few characters by reading one character at a time.
     Do this until CHAR_PTR is aligned on a longword boundary.  */
  for (char_ptr = str; ((unsigned long int) char_ptr
                        & (sizeof (longword) - 1)) != 0;
       ++char_ptr)
    if (*char_ptr == '\0')
      return char_ptr - str;

  /* All these elucidatory comments refer to 4-byte longwords,
     but the theory applies equally well to 8-byte longwords.  */

  longword_ptr = (unsigned long int *) char_ptr;

  /* Bits 31, 24, 16, and 8 of this number are zero.  Call these bits
     the "holes."  Note that there is a hole just to the left of
     each byte, with an extra at the end:

     bits:  01111110 11111110 11111110 11111111
     bytes: AAAAAAAA BBBBBBBB CCCCCCCC DDDDDDDD

     The 1-bits make sure that carries propagate to the next 0-bit.
     The 0-bits provide holes for carries to fall into.  */
  himagic = 0x80808080L;
  lomagic = 0x01010101L;
  if (sizeof (longword) > 4)
    {
      /* 64-bit version of the magic.  */
      /* Do the shift in two steps to avoid a warning if long has 32 bits.  */
      himagic = ((himagic << 16) << 16) | himagic;
      lomagic = ((lomagic << 16) << 16) | lomagic;
    }
  if (sizeof (longword) > 8)
    abort ();

  /* Instead of the traditional loop which tests each character,
     we will test a longword at a time.  The tricky part is testing
     if *any of the four* bytes in the longword in question are zero.  */
  for (;;)
    {
      longword = *longword_ptr++;

      if (((longword - lomagic) & ~longword & himagic) != 0)
        {
          /* Which of the bytes was the zero?  If none of them were, it was
             a misfire; continue the search.  */

          const char *cp = (const char *) (longword_ptr - 1);

          if (cp[0] == 0)
            return cp - str;
          if (cp[1] == 0)
            return cp - str + 1;
          if (cp[2] == 0)
            return cp - str + 2;
          if (cp[3] == 0)
            return cp - str + 3;
          if (sizeof (longword) > 4)
            {
              if (cp[4] == 0)
                return cp - str + 4;
              if (cp[5] == 0)
                return cp - str + 5;
              if (cp[6] == 0)
                return cp - str + 6;
              if (cp[7] == 0)
                return cp - str + 7;
            }
        }
    }
}
libc_hidden_builtin_def (strlen)

// 这是一段看起来完全与平台无关的代码。似乎可以认为是我们追踪的终点。
// 我唯一有点好奇,相信也是你们好奇的,为什么,我们可以用区区几行代码实现的 strlen() 在这里居然这么复杂!
// 另外,见标注1:这是在干什么?
// 它要取消前面的(宏)定义 strlen,所以几乎可以料想,还有两个 strlen 的 宏定义(不要被小写迷惑了?)

网友:
//3 strlen - Macro in String.h (sysdeps\s390\bits) at line 43
        // 这段预警告似乎在暗示我们,这个定义是一个替代定义。
#ifndef _STRING_H
# error "Never use <bits/string.h> directly; include <string.h> instead."
#endif

// 紧随其后的是一个 strlen 的实现版本
#ifndef _FORCE_INLINES
#define strlen(str) __strlen_g ((str))

__STRING_INLINE size_t __strlen_g (__const char *) __asm__ ("strlen");
// 这段代码的解释:
// __STRING_INLINE 这个没什么,搜索可以看到,它可能有三种定义:1.啥都没;2.inline;3.extern inline
// 虽然我并不理解C下的 内联函数是怎么回事,但内联就只是内联而已,没什么特别的。
// 至于 extern inline 我的确并不确切理解这个 外部是个什么鬼,但不管如何,也就只是个内联,在
// 这次的阅读里,我真心丝毫不关心。

// __asm__ 倒是一个知识点,不过,也没什么特别,它是gcc的一个关键字,意思是接下来要使用汇编代码了。
// 我还是不明白的是, 后面跟着一个 ("strlen")  这是个什么操作?

// 百度到一个这样的东西,让我领悟到 这个 内嵌 asm 的语法
/*
        __asm__("mov r0, #0\n"}
*/

// 所以上述的 这句话,其实大概率翻译成常见的形式就会是

/*
        inline size_t __strlen_g (__const char *)
        {
                __asm__ ("strlen");
        }

        我并不明白这个地方为毛这么该死非要挤在一行上看,但显然,至少对于我,这样的格式我更容易看懂
        我可以理解在汇编里出现 mov 之类的语句,
        但出现一个 strlen 我是理解不了的。
*/

__STRING_INLINE size_t __strlen_g (__const char *__str)
{
    char *__ptr, *__tmp;

    __ptr = (char *) 0;
    __tmp = (char *) __str;
    __asm__ __volatile__ ("   la    0,0\n"
                          "0: srst  %0,%1\n"
                          "   jo    0b\n"
                          : "+&a" (__ptr), "+&a" (__tmp) :
                          : "cc", "memory", "0" );
    return (size_t) (__ptr - __str);
}

// 这一段对我来说倒没什么太特别的,无非就是一堆x86汇编代码,我看不懂,但反正就是在干strlen该干的事的意思
#endif

网友:
// 先看最后一处 strlen 宏定义
//4 strlen - Macro in String.h (sysdeps\i386\i486\bits) at line 549 (4 lines)
/* Return the length of S.  */
#define _HAVE_STRING_ARCH_strlen 1
#define strlen(str) \
  (__extension__ (__builtin_constant_p (str)                                      \
                  ? __builtin_strlen (str)                                      \
                  : __strlen_g (str)))

                        // 标注2
__STRING_INLINE size_t __strlen_g (__const char *__str);

__STRING_INLINE size_t
__strlen_g (__const char *__str)
{
  register char __dummy;
  register __const char *__tmp = __str;
  __asm__ __volatile__
    ("1:\n\t"
     "movb        (%0),%b1\n\t"
     "leal        1(%0),%0\n\t"
     "testb        %b1,%b1\n\t"
     "jne        1b"
     : "=r" (__tmp), "=&q" (__dummy)
     : "0" (__str),
       "m" ( *(struct { char __x[0xfffffff]; } *)__str)
     : "cc" );
  return __tmp - __str - 1;
}

/*
        总体而言,这是一个和 第三处,其实十分相似的结构。
        唯一要理解的是一个新的语法团——标注2

*/

网友:
我最终意识到,要真的继续玩下去。
除了去挖那些很可能是 x86汇编语法 或者是 gcc 语法。

否则,真的不知道这一个小小的strlen都能给我闹出4个定义,我鬼知道你最后到底用的是哪个定义啊?
彼此又是什么关系,又为毛要搞得这么复杂?

这些都是接下去要尝试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