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包络线(电机转速3000rpm,即频率400Hz)经过二阶低通滤波电路R1=R2,C1=C2等

楼主:
滤波后总会存在相移对吧,图中两种图就是前后结果对比。我这里想算出相移理论值,我思路就是按照图3的公式,R和C按照截止频率2000Hz,根据公式0.3724/2piRC=截止频率求得的,W就是电机转速对应的角频率,结果获取的结果却是12°相移,应该不对吧,请问哪里步骤不对嘛???

网友:
而且我其实不太懂这个相移是以哪个作为参考物移动???

网友:
或者说上述公式求解的只是相位,并非相移,相移是不同转速(频率)之间的比较???

网友A:
你这个相与相之间的相位大约是60°,滤波之后的相移属于系统偏差理论上来说可以通过算法补偿补偿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相与相之间的相位大约是60°,滤波之后的相移属于系统偏差理论上来说可以通过算法补偿补偿掉。

嗯,我现在就想知道怎么算相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