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H7的HAL库(V1.1.0)中SPI的BUG

楼主:
最近在玩stm32h743xi,感觉芯片也比较强大。测试SPI过程中,发现调用HAL_SPI_Transmit函数发送多个字节一直不成功,而仅仅只发送第一个字节。调试发现hal库在发送成功一个字节没有清除TXTF标志,导致后续发送不成功。
解决方法:在第652行后添加
/* check TXTF flag */
if (__HAL_SPI_GET_FLAG(hspi, SPI_FLAG_TXTF))
{
    __HAL_SPI_CLEAR_TXTFFLAG(hspi);
}

希望对后续调试这个的人有帮助。

网友:
应该弄个专栏,论HAL库的bug

网友: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A:
再填一个坑,H7的hal库的spi驱动中,调用HAL_SPI_TransmitReceive函数会出现接收到的数据出错问题,例如应该接收01 01 64...而实际接收01 00 01 64...,问题的原因还是在于清除TXTF标志位过早,原始发送接收数据的循环为先TXDR写入发送的数据,再清除TXTF,再读取RXDR寄存器数据。应该为先往TXDR写入发送的数据,再读取RXDR寄存器数据,再清除TXTF。不然读出数据一直出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填一个坑,H7的hal库的spi驱动中,调用HAL_SPI_TransmitReceive函数会出现接收到的数据出错问题,例如应 ...

你这个不对,如果是接收就要用RXNE标记,发送空并不意味着接收完成,因为发送是带缓冲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对,如果是接收就要用RXNE标记,发送空并不意味着接收完成,因为发送是带缓冲的。

这边测试的结果是,如果清空TXTF标志位,RXNE标记也被清除了,接收数据就存在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边测试的结果是,如果清空TXTF标志位,RXNE标记也被清除了,接收数据就存在问题。

这里面有微小的时间差,通过仿真器看到的不一定是正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里面有微小的时间差,通过仿真器看到的不一定是正确的。

请教接收如何修改可行?测试是通过SPI读写铁电存储器。目前是调整顺序,铁电的读取正常,如果不调整,读取的如之前所述的出错。不知有什么更为合理的修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接收如何修改可行?测试是通过SPI读写铁电存储器。目前是调整顺序,铁电的读取正常,如果不调整,读 ...

行啊,能用就得了,我用F405 SPI收发中断还没弄成功,以前f103能行,拿到f4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行啊,能用就得了,我用F405 SPI收发中断还没弄成功,以前f103能行,拿到f4就不行。

H7的SPI 架构改了, 和以前的模式不一样了

网友:
建议不要用库,很垃圾啊,还是直接配置寄存器踏实啊,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啊

网友C:
楼主 你有测试过 H7 SPI的DMA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你有测试过 H7 SPI的DMA吗?

测试过,SPI的接收DMA有如下问题,一是将接收fifo阈值从08修改为SPI_FIFO_THRESHOLD_01DATA,不然接收数据一直有一部分存在fifo中,二是将如下代码屏蔽,不然接收的数据长度不对。希望对你有帮助。
//    if ((hspi->RxXferCount & 0x1U) == 0x0U)
//    {
//      hspi->RxXferCount = hspi->RxXferCount >> 1U;
//    }
//    else
//    {
//      hspi->RxXferCount = (hspi->RxXferCount >> 1U) + 1U;
//    }

网友:
应向ST公司反应一下

网友D:
st的库就是一个深渊,无底洞啊,非常的讨厌,都是时间紧迫的才用,一般都自己写,从不用库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的库就是一个深渊,无底洞啊,非常的讨厌,都是时间紧迫的才用,一般都自己写,从不用库

那样会很累啊

网友:
是有点累,累并快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的库就是一个深渊,无底洞啊,非常的讨厌,都是时间紧迫的才用,一般都自己写,从不用库

自己写和用库各有各的好处,H7才出来,库的问题多点,后面应该会完善成熟了。我也是没办法,要急着出产品,发现坑好多,不过现在都顺畅了。

网友:
是啊,时间紧是没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