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用比磷青铜导电率更高的C7025或C42230做PCB端子,是否对PCB功能有帮助?

楼主:
如题,磷青铜C5191或QSn6.5-0.1,这个铜合金弹性尚可,导电率只有11-14%。是否可以选择比磷青铜的强度和导电都明显提升的C7025和C42230等铜带做端子,从保持力、电流通过性能和温升等角度看,应该有好处。当然,也要考虑成本可控,最好是基本不变。
      性能和成本对比:

牌号
屈服强度Y-MPa
导电率%IACS
热传导率w/m.k
弹性模量Gpa
价格系数
C5191
550-650
C42230
550-650
C7025
600-800
1.25

做梦都在想,性能要高,成本要低,这个方向是否可以推进?

网友A:
可以,值得研究实验

网友B:
想的不错,材料科学问题,值得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值得研究实验

是啊,希望铜合金能帮我解决一些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的不错,材料科学问题,值得关注

一定会有收获的,已不能只盯着  普、磷、铍这3大件啊,好材料还是不少的。

网友:
成本问题,一般都用铜,我厂里的汽车打火锂电池端口都是20多一个,输出大于300A的,都是用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