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下载的问题

楼主:
据我之前的了解,拿来一块STM32新的片子,就可以用串口下载。
我的领导说,不是的,单片机里要有程序才可以。
我们俩谁说的对。请高手给断断。谢谢

网友A:
那你没问问你们领导 是不是还得有特定的程序啊  不然随便的程序能行吗?然后特定程序如果有人会写,是不是就不能下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没问问你们领导 是不是还得有特定的程序啊  不然随便的程序能行吗?然后特定程序如果有人会写,是不是 ...

你能不能直接说明白,我们领导脾气不好,我怕他训我

网友B:
你说的是ISP,你领导说的IAP,都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ISP,你领导说的IAP,都对!

我领导我觉得应该比我水平高,他不应该想不到ISP吧

网友C:
首先,不管原理是不是对的,领导嘛,当然是对的(哈哈)开玩笑的,还有就是,我记得不是非要有程序才能串口下载的吧?还真么有试过

网友:
1、“拿来一块STM32新的片子,就可以用串口下载”。这种方式叫做ISP的下载方式。
但是这种方式有个大前提,我想楼上的同学都没有告诉你。

STM32有三种启动方式.(以STM32F10x为例)

这个应该是众所周知的。
但是ISP下载方式,也就是你说的“拿来一块STM32新的片子,就可以用串口下载”。这个必须有个大前提,那就是Boot1=0,boot0=1,片子从系统存储区启动。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boot0=0,boot1引脚电平任意,从主闪存存储区启动(即FLASH)。
ISP下载方式下,因为ST已经在系统存储区固化了Bootloader的程序(这部分程序,固化好的,用户改动不了),所以你从系统存储区启动时,可以直接用串口可以下载hex文件到flash。
一般使用的软件应该是fly mcu。

2、“我的领导说,不是的,单片机里要有程序才可以”。这种方式,叫做利用串口进行IAP。
这种方式下,就是你领导说的,首先得有BootLoader的程序在单片机里面,然后真正的程序。一般是HEX或者bin文件或者S19格式的 执行文件通道串口IAP的方式丢到单片机原先BootLoader程序中指定的flash区域。
这个方式,正点原子的程序你可以好好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ISP方式需要BOOT0引脚有跳线的,调到1; IAP方式,引脚不需要动,但是,片子里要有程序,还要有上位机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不管原理是不是对的,领导嘛,当然是对的(哈哈)开玩笑的,还有就是,我记得不是非要有程序才能串口 ...

串口下载不需要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