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两个元器件相连的引脚之间的电压问题

楼主:
在调试PCB板过程中,元器件A的一个引脚和元器件B的一个引脚相连,但是这两个引脚之间的电压不是0V,而是0.5V,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后面环节的电路对这个电压要求很严格,不可出现这种压降)这种情况怎么避免或者消除呢?

网友:
你直接在这描述,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呀,你就不能把你的图发上来看看嘛?也费不了你多大的事

网友:
电路板上两引脚相联接,彼此之间却存在0.5V电压,几乎是不可能的,那需要多大电流才能够有0.5V电压?
猜测这两引脚之间联接线条已经断路。

网友:
有图有真想吧  这么说就是在算命啊

网友A:
原理图如上面所示,按照上面的原理图设计的PCB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如上面所示,按照上面的原理图设计的PCB板

测量的两个引脚,对应图中的哪两个?  直连情况,很难达到这个压降。你测量两个脚之间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量的两个引脚,对应图中的哪两个?  直连情况,很难达到这个压降。你测量两个脚之间的阻值是多少。

J1的1脚和VT1的发射极,本来直接相连,但是实际却有一定的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J1的1脚和VT1的发射极,本来直接相连,但是实际却有一定的压降

你还是测一下两个点之间的阻值是多少吧。检查是否存在虚焊的情况。

网友:
把电路板图贴上来,两个引脚相连部分清晰大图就行,估计两个引脚间的铜箔断路了

网友:
是J1的1脚和VT1的发射极有压降?

网友:
放layout啊   不然这样没法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