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式中这个Ωmax,假如我转速是3000rpm,电感变化频率就是400Hz,那么用电感调制

楼主:
产生的信号的Ωmax就是2Pi*400Hz吗???

网友A:
“Ωmax是检波信号的最高调制角频率”
有这句已经足够了。

你说:“电感变化频率就是400Hz”。这是说基波为400Hz。如果信号非正弦,含大量高次谐波,那么“最高调制角频率”还要考虑谐波频率。你那个“电感变化”若是接近方波,Ωmax就会远大于2Pi*400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Ωmax是检波信号的最高调制角频率”
有这句已经足够了。

你说:“电感变化频率就是400Hz”。这是说基 ...

我电感变化还是满正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Ωmax是检波信号的最高调制角频率”
有这句已经足够了。

你说:“电感变化频率就是400Hz”。这是说基 ...

那大概怎么计算那?谐波应该还是有的?老师你看下这是我需要被二极管峰值检波处理的输入信号,感觉还是很正弦吧,那最高调制角频率可以这样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大概怎么计算那?谐波应该还是有的?老师你看下这是我需要被二极管峰值检波处理的输入信号,感觉还是很 ...

信号接近正弦,那么直接使用此公式的误差就不会很大。

从4楼波形图中,可以看出调制波有些平顶,不是“很正弦”,不过与正弦相差不算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大概怎么计算那?谐波应该还是有的?老师你看下这是我需要被二极管峰值检波处理的输入信号,感觉还是很 ...

另外,4楼波形调制度(首帖图中称为调制系数)比较小。调制度(调制系数)越小,高频电压包络变化的速度也越小,越不易产生惰性失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4楼波形调制度(首帖图中称为调制系数)比较小。调制度(调制系数)越小,高频电压包络变化的速度也越 ...

惰性失真不是和检波器的R和C参数值有关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4楼波形调制度(首帖图中称为调制系数)比较小。调制度(调制系数)越小,高频电压包络变化的速度也越 ...

老师这边有个相移问题想问一下,一组包络线(电机转速3000rpm,即频率400Hz)经过二阶低通滤波电路R1=R2,C1=C2等,滤波后总会存在相移对吧,图中两种图就是前后结果对比。我这里想算出相移理论值,我思路就是按照图3的公式,R和C按照截止频率2000Hz,根据公式0.3724/2piRC=截止频率求得的,W就是电机转速对应的角频率,结果获取的结果却是12°相移,应该不对吧,请问哪里步骤不对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惰性失真不是和检波器的R和C参数值有关吗???

不错,惰性失真与检波器的R和C参数值有关,但与调制波频率和调制度也有关。
首帖图中公式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这边有个相移问题想问一下,一组包络线(电机转速3000rpm,即频率400Hz)经过二阶低通滤波电路R1=R2 ...

“滤波后总会存在相移对吧”
对。

“结果获取的结果却是12°相移,应该不对吧”
这个,我不知道你的公式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滤波后总会存在相移对吧”
对。

“结果获取的结果却是12°相移,应该不对吧”
这个,我不知道你的 ...

那相移一般有计算公式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相移一般有计算公式吧

“那相移一般有计算公式吧”
当然有,不过我不曾记这些东西,总是到用时再推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相移一般有计算公式吧”
当然有,不过我不曾记这些东西,总是到用时再推导。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