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母线的问题

楼主:
【不懂就问】
三相桥式整流,380V输入的话,输出直流母线就是根号2乘以380,540伏
怎么会看到说,有的整流器的输出是600伏特的直流电呢?

网友:
"三相桥式整流,380V输入的话,输出直流母线就是根号2乘以380,540伏"
那可不一定。
整流电路无论单相还是三相,输出直流电压与滤波电路关系很大。

网友:
应该是380的根号2倍,
380V波动很大会高,但也不至于到600V
哪里看到的呢

网友:
交流电在整流后是经过多级滤波才能达到需要的直流电压,不可能将电路中的谐波全部滤掉,输出的直流电压里面是有谐波的,所以不是单纯的1.4倍

网友A:
不控整流还是可控整流搞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控整流还是可控整流搞清楚

不控整流

网友:
600V是指三相PFC输出,380*1.1*1.414=590, 为了保证电感电流连续,实际取值比590稍大一点

网友:
单相PFC输出的母线380V又如何来的?单相的电压波动较大,按1.2倍计,输出峰值为373V,于是就搞成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