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如何在电子产品的固件上写入产品序列号

楼主:
想请教各位大神一个关于产品序列号的问题~
我们想给产品设置序列号,让产品联网后,后台能自动读出序列号。而且我们需要实现序列号标签(贴在机身和包装上),固件序列号一致。但是在开发过程发现,产品量产烧录的固件都是一样的,求各位大神指教一下产品固件的序列号是如何实现的?序列号通常是怎么样生成的?能够使得量产中序列号标签、固件序列号一致?
谢谢!!!

网友:
都是 生产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写和贴系列号吧

网友:
读芯片UID号

网友:
有的烧写软件可以在HEX固定几个字节累加变化,烧一次自动加个一。或者字节写个小软件测试完成后在产品的FLASH里写序列号

网友:
建一个数据库,把芯片ID号和其它信息关联起来。

网友:
1、在下载固件前使用软件编辑固件对应的地址数据(序列号)再下载固件,这种适用于固定序号,比如你就想让它是1、2、3
2、使用UID,可以直接使用UID或者使用算法通过UID生成你想要的序列号,这种序列号一部分是随机的因为和芯片的UID有关,可以在刷固件时直接读取打印,或者刷好固件后通过调用串口命令打印
3、刷好固件好使用串口命令写序列号,在代码里设计通过串口接收并保存序号的逻辑,首次运行时接收串口发来的序号并保存在FLASH中,这种方法实现的序列号和方法1一样,可随意定制

网友:
如果有UID的单片机就读UID,没有的可以用像滚码这样的功能。要读出来可以写个小通信功能。

网友:
      如果想写入已经编好的产品序列号,可以在FLASH划分一段存储区域,专门存储产品信息等内容,在产品完成后对该区域进行单独烧写即可。需要满足的条件:
1、与上位机通信,可以通过UART/CAN等方式。
2、定好通信协议。
3、上位机与下位机按照通信协议进行相关软件设计。
     跟设计BOOTLOADER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