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使用中的问题

楼主:
Dear all:

     LED灯带24V供电,白光,6串6并,一串15mA左右,每个LED并一个3.6V的稳压管。以前用的SOD-123塑封,品牌:长电;因使用量大,价格问题,换成了LL-34玻封,品牌:ST先科。现在问题是老化时发现LED有不亮的,把稳压管拆下或换另外个就正常亮了。这种现象比长电SOD-123的突出,但比例也是万份之几。

请问有哪些国产或国外品牌的二极管比较稳定?谢谢

网友:
Littelfuse   vishay 可以看看

网友:
除楼上所及之外,还有ON、Infineon、Rohm、ST、TI、NXP、Fairchild、Inter、Sanken、东芝、松下、瑞萨、三洋、NEC、大陆风华、台湾源兴等。

网友A:
“每个LED并一个3.6V的稳压管”
这成本可不低。
为什么每个LED并一个3.6V的稳压管?怕某个LED断路整串不亮?

网友:
要从灯带的驱动电源上根本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LED并一个3.6V的稳压管”
这成本可不低。
为什么每个LED并一个3.6V的稳压管?怕某个LED断路整串不 ...

是的。

请教个问题:看哪几个参数可以知道管子质量好不好?Ir是不是越小越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请教个问题:看哪几个参数可以知道管子质量好不好?Ir是不是越小越好?谢谢

你遇到的问题是稳压管质量不合格,就是说,你买到的稳压管实际上不符合厂家标出的参数。这种情况,看参数表是没有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遇到的问题是稳压管质量不合格,就是说,你买到的稳压管实际上不符合厂家标出的参数。这种情况,看参数 ...

打个比方说现在要在德昌和鲁晶选个好点的,选哪个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打个比方说现在要在德昌和鲁晶选个好点的,选哪个呢?

这种情况,看参数表没有用。
注意3楼chunyang意见。
chunyang以前还说过一句话: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看参数表没有用。
注意3楼chunyang意见。
chunyang以前还说过一句话:一分钱,一分货。

好多厂商都不生产LL-34了,只有SOD-12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LED并一个3.6V的稳压管”
这成本可不低。
为什么每个LED并一个3.6V的稳压管?怕某个LED断路整串不 ...

你好!请教个问题:
1.白光的LED,并3.6V的稳压管,电压会不会小了点?
2.有些是导致LED微亮或变暗,把稳压管拆了就正常了,是漏电导致的吗?为什么会漏电
3.老化是亮一段时间再灭循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教个问题:
1.白光的LED,并3.6V的稳压管,电压会不会小了点?
2.有些是导致LED微亮或变暗,把 ...

1. 不会。白光LED正向压降不到3.6V。
2. 稳压管的稳压值分散性相当大,标称3.6V的稳压管,可能实际稳压值只有3.3V甚至更低一点。
3. 不知道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不会。白光LED正向压降不到3.6V。
2. 稳压管的稳压值分散性相当大,标称3.6V的稳压管,可能实际稳压 ...

你好!
1.稳压管出现问题都是老化后出现的,有些是导致LED不能正常发亮,比正常的暗。是不是你说的分散性大,实际稳压值比较低?还是稳压管漏电导致的?
2.老化不是一直的点亮,是点亮10分钟然后灭1分钟左右再点亮10分钟如此循环8个小时老化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
1.稳压管出现问题都是老化后出现的,有些是导致LED不能正常发亮,比正常的暗。是不是你说的分散 ...

上图是BVZ55系列稳压管电压-电流特性曲线,其它型号稳压管大同小异。
图中可见:较低电压稳压管特性曲线很“软”,远低于稳压标称值时即已通过相当大的电流,教高电压稳压管特性曲线则比较“硬”。而且稳压管中电流低于测试电流(图中虚线)的那段特性曲线厂家一般不作要求。这部分可能就是你所说的“漏电流”。
你们做“老化”之后,稳压管和LED的特性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尤其是经过若干次温度循环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是BVZ55系列稳压管电压-电流特性曲线,其它型号稳压管大同小异。
图中可见:较低电压稳压管特性曲 ...

你好!
意思是稳压管电压越小,相当大的电流是指漏电流吗?就越大?

还有稳压管经老化后会漏电吗?为什么会导致LED变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意思是稳压管电压越小,相当大的电流是指漏电流吗?就越大?

还有稳压管经老化后会漏电吗?为 ...

你所说的“漏电”,我的意思是低电压稳压管在低于标称稳定电压很多时,仍有相当电流。
例如图中3.3V稳压管,电流5mA时两端电压为3.3V。但从图中可知两端电压2.5V时仍有约1mA电流(反过来说也对,即通过1mA电流时两端电压有2.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意思是稳压管电压越小,相当大的电流是指漏电流吗?就越大?

还有稳压管经老化后会漏电吗?为 ...

“为什么会导致LED变暗”
稳压管分走了部分电流,通过LED的电流减小,当然LED会变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意思是稳压管电压越小,相当大的电流是指漏电流吗?就越大?

还有稳压管经老化后会漏电吗?为 ...

“稳压管经老化后会漏电吗?”
我只能说:所有半导体器件经多次温度变化循环后,参数都会发生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压管经老化后会漏电吗?”
我只能说:所有半导体器件经多次温度变化循环后,参数都会发生变化。

谢谢回复!虽然问题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