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铂电阻测温

楼主:
用pt1000做温度传感器,精度达到0.1度,用桥式电路还是恒流源电路?

网友:
无论哪种方式,温漂必须小。电阻温漂25ppm的已经算很好了。如果恒流源的精度好、温漂小的话,用恒流源会更好些,直接采加到PT1000上的电压。

网友:
不管用哪种电路,最终你还需要注意铂电阻的非线性。采用查表计算温度,或者采用曲线拟合计算温度。

网友:
电桥,采用传递函数,使用标准电阻测得两组传函数值,直接解2元方程,精度在0.1,误差由于标准值太少会略微大点,有个0.3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