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串口发送遇到的问题

楼主:
我想让arm往串口2发命令,结果发不出去,而我用串口助手从arm的串口3发送然后转到2发出,命令可以发出,有遇到这样问题的吗

网友:
没遇到过,反正,串口2一定有毛病

网友:
你说的太笼统了  根本明白你什么意思  能不能给个图什么的 这样也好理解啊

网友:
问题描述很不清晰。从arm的串口3发送然后转到2发出,让人费解的表达。测试串口。单独测试,分别配置不同串口。用工具测量波形。以检查发送。发送调好了。再测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