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语音控制小车思路及实现方式

楼主:
手机端通过对语音判断,控制小车前进,后退,左转和右转,求给一个思路或参考方案,如果有硬件推荐也好,谢谢

网友:
手机语音识别需要借助开源的语音识别库实现,没有做过类似的应用。
单片机的话可以用语音识别模块,某宝上能搜到模块。

网友A:
语音处理最好在手机端实现,条件允许还可以用讯飞语音类似云服务
解析出对于指令后通过无线发送给单片机等操作就和普通遥控车一样了

网友:
这需要自己写App,将语音解析为遥控指令,然后通过蓝牙或WIFI遥控小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语音处理最好在手机端实现,条件允许还可以用讯飞语音类似云服务
解析出对于指令后通过无线发送给单片机等 ...

虾哥 一般用啥语音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