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ttice芯片ICE40UL1K的RGB脚使用问题

楼主:
在使用Lattice的芯片iCE40UL1K的RGB0、RGB1、RGB2做普通IO使用时,在板子上量不到信号,后加上拉电阻300R可以输出信号,加2K以上的上拉电阻就又量不到信号了,各位用过的路过的大神,有知道咋回事的还请指导一下,个人感觉上拉电阻加300R太费电了,附件是我编写的.v和.pcf文件,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低密度的,够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密度的,够用吗、

够用的,不知同学你有无用过MachXO2内部的RAM,能否提供个例程给我,官网的例程就算了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