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全双工433模块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谁有用到全双工的433模块,帮忙推荐几款!

网友A:
要求全双工,自己拿单收单发的两个模块凑一起即可,注意频率要区分开。所有收发一体的这类数传模块都是半双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求全双工,自己拿单收单发的两个模块凑一起即可,注意频率要区分开。所有收发一体的这类数传模块都是半双 ...

用两个模组的话,成本直接增加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模组的话,成本直接增加一半

这个世界从不存在想让马儿跑得快,又让马儿不吃草的好事。

网友C:
有收發一體的433 MCU,不過模塊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收發一體的433 MCU,不過模塊就不清楚了?

有具体型号吗?

网友:
单颗双向射频芯片好像做不了全双工吧,因为同频干扰的原因,不可能两边同时发,两边同时接收的,跳频处理也不是很方便。,只能用两颗芯片来做全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