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驱动屏幕问题

楼主:
使用STM32F7驱动800*480液晶屏,使用RGB接口,像素格式为RGB565,单层显示,跑UCOS+EMWIN,EMWIN已经开了3个缓存。在界面切换过程时,可以看到有明显的刷新。想问下怎么解决此类问题?大家帮忙探讨下,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用内部集成的LCD控制器怎么还会有这个问题?  建议核对一下频率,刷新率

网友:
看一下刷新频率是多少,
F7内部集成的控制器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你看一下  ,当前的帧率是多少。如果能到五六十帧,应该不会有这个现象。是否运行一些程序时,产生了较大的延时。

网友:
我测了下每秒60帧,程序中只有一个GUI任务在运行。

网友:
另外两个界面的图像数据是存放在外部的Flash。比如从第一个界面切换至第二个界面时,才将第二个界面的的bmp数据加载至SDRAM,再通过emwin的GUI_BMP_Draw函数完成背景切换。这种做法有问题吗?

网友:
自己再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