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上有一cad文件,请大神看一下用什么能够打开?

楼主:
      小弟手头上有一个.pcb文件不知道使用什么软件打开,希望大家帮我看看,用什么软件能够打开。目前我使用过的软件有CR5000、AD10、AD6,均打不开。
   目前,我仅仅知道对方是使用的ZUKEN家的软件设计的。并且我尝试使用CR5000的12版本打开,结果打开失败。
以上可供参考。

网友:
求助,求助

网友:
hello,有人么?来帮帮忙呗

网友A:
POWER PCB吧,PADS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POWER PCB吧,PADS软件

power pcb不是zuken家的软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POWER PCB吧,PADS软件

或者您那儿有没有软件可以打开,帮忙看一下。

网友B:
您这边能打开了么?方便说一下软件的版本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这边能打开了么?方便说一下软件的版本么?

不好意思 我下下来也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下下来也打不开

用的PADS么?

网友:
打不开,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pads。不知道是哪个版本的。我打开提示版本不兼容。

网友:
压缩文件打开看了,文件有好几个后缀的辅助垃圾文件,应该是用了好几个软件转换而来
因为是ZUKEN软件画的,就下个这软件就可以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