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rd怎么转成.pcb格式

楼主:
各位大神,求助 .brd怎么转成.pcb格式,qq:84448771,多谢多谢

网友:
直接altium转

网友A:
我装的altium16.0打不开啊,能加一下QQ么,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装的altium16.0打不开啊,能加一下QQ么,多谢了

你插件装了吗

网友:
我再试试吧

网友:
直接导入
不要打开
不过导入完了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忽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导入
不要打开
不过导入完了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忽略就行了

出现下面这状况 怎么办啊

网友:
出现下面这状况 怎么办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出现下面这状况 怎么办啊

重新添加下插件再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重新添加下插件再试试看?

updata一下可以导了,但到一半的时候就软件就死了,是不是和文件的大小有关系啊,我这个文件将近20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data一下可以导了,但到一半的时候就软件就死了,是不是和文件的大小有关系啊,我这个文件将近20兆

我以前也好几次看到别人反应说卡死,我觉得这个一方面确实跟文件大小有关系,还有一方面就是可能你的电脑本身配置相对来说反应不过来了。实在不行如果没有什么不能暴露出来的问题可以发上来问问看哪个网友能不能帮你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updata一下可以导了,但到一半的时候就软件就死了,是不是和文件的大小有关系啊,我这个文件将近20兆

你要是想验证你的功能是不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可以自己胡乱创建个test文件来试试看。应该是可以用了,就是文件太大了。然后运转不过来就卡死了。我当初帮别人转过几次这种大文件,都是对方文件大卡死的,电脑配置好配置高的话可以转的过去不过也转好久,,我目前拿着垃圾笔记本只能办公用就没办法帮你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想验证你的功能是不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可以自己胡乱创建个test文件来试试看。应该是可以用了,就是 ...

好的 感谢

网友D:
不行的,电脑要安装allegro软件才可以,不然不行的,找不到文件的解析程序。有需要可以发给我,我帮你试一下。我现在基本不用AD了,以前也是用AD,用过allegro以后就不想了A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行的,电脑要安装allegro软件才可以,不然不行的,找不到文件的解析程序。有需要可以发给我,我帮你试一 ...

我也不用AD这个软件 就是最近有个图要转一下,现在能导进来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