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 用TIM8_CC1上升沿触发ADC采样怎么让LED灯同步

楼主:
新手求教:用TIM8_CC1上升沿触发ADC规则通道采样,怎么让LED灯同步点亮,ADC采样结束,LED灯也同步熄灭呢?

网友:
因为是用的多通道,所以以扫描模式依次转换,LED一直亮着;当有注入通道时,打断规则通道转换,LED熄灭;大致思路是这样

网友A:
这样写要实现什么功能?扫LED,同时知道LED瞬态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写要实现什么功能?扫LED,同时知道LED瞬态电流?

大致思路是这样,因为是用的多通道,所以以扫描模式依次转换,LED一直亮着;当有注入通道时,打断规则通道转换,LED熄灭;可以直观看到规则通道什么时候是在工作,什么时候没有工作

网友B:
你啥时候启动注入的这个点还找不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啥时候启动注入的这个点还找不到吗?

那刚开始上升沿启动规则转化时,我该怎样去点亮这个LED呢?

网友:
你在启动注入前亮灯不就行哈,你上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