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Micropython开发板完成小实验时,很多朋友反应对照接线图实际接线有时会有一些...

楼主:
在用Micropython开发板完成小实验时,很多朋友反应对照接线图实际接线有时会有一些困扰。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画图软件Fritzing   看看是怎么自定义制作接线图的。
前提条件

1、准备好元器件的SVG文件,若没有SVG文件的话,可使用AdobeIllustrator CS6软件进行制作。

2、安装Fritzing画图软件。

开始制作

本次以添加TPYBoardv102开发板为例。

1、解压fritzing.pc.64.v0.9.2.rar直接双击运行Fritzing.exe。

2、点击上部选项卡菜单栏,切换到【面包板】视图下。

3、在右侧的元器件库中,找一个合适的元器件,条件是针脚数一定要大于或等于我们要添加的元器件的针脚数。
TPYBoardv102的针脚数是64,我在SparkFun中找到一个款开发板。

4、选中开发板,点击右键选择编辑(新元件编辑器)。

5、进入元件编辑器后,顶部菜单栏【文件】->在视图中载入图像->选择我们之前准备好的SVG文件。

6、切换到图标视图下。这个图标就是在一开始右侧元件库里显示的图标。顶部菜单栏选择重用面包板画像。

7、接下来需要修改一些关于这个元件的说明介绍和一些针脚的名称和描述等。菜单栏切换到元数据视图下。

将里面的信息更换为TPYBoardv102的一些信息。

7、切换到旁边的接插件视图下,修改开发板上的引脚信息。将接插件数量改为64,回车等待保存完毕。然后再将下面的针脚列表对应的进行名称和描述的修改。

8、接下来需要将上一步中设定的每一个针脚,与图像中的针脚一一对应起来。切换到面包板视图下,可以看到在右侧看到接插件的列表。

每个针脚后面都有一个选择图像的按钮,将鼠标悬停在按钮上面,可以看到提示的帮助信息。

我们就以接插件列表的第一针脚RX为例,假设我要将这个RX针脚与板子上的Y1对应,首先先点击一下RX后面的选择图像按钮,点击后鼠标会变成一个小手的形状。
然后再去点击一下板子上Y1针脚的SVG元素(鼠标放上去选择的区域会变色)。

点击之后,你就会看到板子上的Y1针脚就会出现一个虚线的十字线。

同时右侧的接插件列表中RX旁边也会出现一个对号。

这样就是对应成功了,按照上面的步骤依次将剩下的针脚对应起来。

9、上面只是修改了面包板视图下的针脚,接下来依次修改原理图和PCB

10、上面都修改完毕后,顶部顶部菜单栏文件->另存为新元件,在弹出的提示框中输入名称,本次为TPYBoardv102。

点击OK,进行保存。

11、关闭元件编辑器,回到一开始的主界面。找到右侧的元件库,在MINE中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新添加的元件TPYBoardv102。

网友:
楼主,你的图挂了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图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