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设计

楼主:
什么电路可以实现只有在输入为高电平转换为低电平(或者低电平转为高电平)后输出低电平,其余时刻都输出高电平。

网友:
输出低电平之后总要过一段时间再输出高电平吧?否则就要永远输出低电平了。
输出低电平之后过一段时间输出高电平,这个东西叫单稳态电路。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检测到沿跳变后输出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吧?看你的描述实在费劲。如是,最好用MCU实现,最简单的都行。如果仅检测一次,可以用触发器,但只能单向检测正跳或者负跳,且只能检测一次(再次检测需要一个复位信号),MCU则不受限制。

网友:
用触发器吧,你说的意思是在下降沿输出低电平,其余时刻不变,很多触发器都能实现这个功能的

网友:
最简单的IO型的OTP单片机就可实现,单从成本来说可能和上面几位说的不相上下,且相对简单实用一些。推荐使用。

网友:
用数字电路或者MCU均可,且均能实现两种跳变的检测。相比之下,数字电路的延时可以小一些,MCU的灵活性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