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ttl的串口接板子导致不开机

楼主:
      在淘宝淘的cp2102六合一模块,使用usb转ttl的串口功能抓板子的log,接模块上的gnd跟rx,正常按电源键会导致开发板开不了机。如果拔了其中一根线板子就可以开机,开机后再接上就可以正常打印log了。使用稍微差些的其他usb转ttl型号模块,没有这样的现象,可以正常开机,帮忙分析下,模块跟板子连接,怎么样才能让其开机?因为开机有些参数要抓log。

网友A:
你可以测试一下 是不是因为接上引脚之后就是开发板的供电电平发生了变化。
主要是关注一下主要的信号电平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测试一下 是不是因为接上引脚之后就是开发板的供电电平发生了变化。
主要是关注一下主要的信号电平 ...

谢谢你,问题找出来了。是买回来的模块上rx/tx电路上有带led灯,引出来的线有电压。把rx/tx的灯给去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