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CL7650应用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请问作图的R是哪个引脚?

ICL7650 运用

ICL7650 运用

网友:
大家好,请问作图的R是哪个引脚?

仔细阅读ICL7650手册中这段话,最好是完整阅读ICL7650手册。

网友A:
左右图是出自同一份datasheet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好,请问作图的R是哪个引脚?

仔细阅读ICL7650手册中这段话,最好是完整阅读ICL7650手册。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右图是出自同一份datasheet吗?

是的

网友:
两个电容的公共端应该是右图的5号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