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软件编译为什么一定要在Linux系统下

楼主:
    如题,初学嵌入式编程,用韦东山老师的JZ2440开发板。
    问题:为什么编译嵌入式软件,要在Linux系统下?
              虽然知道Windows下好像也可以,但主要还是在Linux下编译嵌入式软件,为什么,有什么特别的优势吗?

网友A:
Windows是Microsoft公司出的软件产品,Linux可以看成是开源社区的许许多多软件拼成的集合。所谓“安装一个Linux系统",其实是装了很多的软件,其中很多都是开发工具,没有的软件再装也很容易。Windows就很不同,不带啥跟开发沾边的软件(其实处了标配个不大好用IE能浏览网页,能看看图片,也没带啥很有用的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dows是Microsoft公司出的软件产品,Linux可以看成是开源社区的许许多多软件拼成的集合。所谓“安装一个L ...

好的,可否再问一个问题?比如我在windows下编辑的代码,想传到虚拟机的linux上进行编译,那么samba文件共享功能是不是可以代替cuteftp传输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可否再问一个问题?比如我在windows下编辑的代码,想传到虚拟机的linux上进行编译,那么samba文件 ...

是的,可以。

网友: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我觉得主要原因是目标机也是用linux,如果在JZ2440上跑WIN CE也不会在linux下来开发软件了吧

网友C:
你写在linux下运行的应用程序当然要在linux上编译,就比如你写windows程序会在linux下开发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写在linux下运行的应用程序当然要在linux上编译,就比如你写windows程序会在linux下开发吗

虽然windows下也有编译软件,mdk和ads,同样可以编译这些嵌入式linux上运行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windows下也有编译软件,mdk和ads,同样可以编译这些嵌入式linux上运行的程序。

是的,用eclipse加编译链都可开发,可是小问题多,专业人士应该很少这样开发

网友D:
windows下也可以用cygwin
开发完全没问题 就是有点折腾 也挺锻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dows下也可以用cygwin
开发完全没问题 就是有点折腾 也挺锻炼的

嗯,我还是老老实实在linux下跑程序算了

网友:
想当初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网友:
因为嵌入式系统基本都是linux内核的。因为嵌入式系统基本都是linux内核的。因为嵌入式系统基本都是linux内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