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L4R5ZI评测】——2,搭建另一种开发环境System WorkBench STM32

楼主:
STM32开发环境,现在有四种:
第一种:MDK这个是我,也是大家最熟悉不过的。
第二种:IAR这个也搭过。
第三种:属于GCC的,Atollic_TrueSTUDIO
第四种:STM32官方开发环境System WorkBench STM32

由于前两个我都用习惯了,没有什么新鲜感,所以借着这次评测机会我想试下后两种环境。
只不过这两种环境我不熟悉,只得摸石头过河了。

首先我打到 Atollic_TrueSTUDIO的主页:https://atollic.com/truestudio/

到是很顺利,我直接就下了Pro版,但后来我查了网上的反应,也看了介绍,好像正规版得交费。本人就烦这个
所以,我下玩了并没有安装,我认为装一个到后来正式收费的环境,不符合我的习惯。也不符合我的原则。

那我只能说白白了,我接着又到了System WorkBench STM32的主页
http://www.openstm32.org/HomePage
这个麻烦点要我先注册,然后才让下载,想着是STM32的环境且不要钱,我就咬牙添完了,然后下载下来了。
我下的是64位的,因为我的系统是WIN10。

然后点击安装:
安装是挺特别,出现了一个DOS窗口,和一个WIN窗口,我没有管DOS窗口。

然后选择安装路径:

然后的一步是选择安不安STLINK驱动,当然选装了。然后继续:

安装完的提示:

启动的画面:

然后是自动安装工具链:

然后选择NEW下边的Import Project from System or Active

导入先下载的STM32L4的CUBE库中的ADC连续转换。

然后在主函数中人While(1){}
中加入我自己的代码:
HAL_GPIO_TogglePin(LED1_GPIO_PORT,LED1_PIN);
          HAL_Delay(100);

目地就是为了点亮LED1,正明一下能否编译。然后编译,很顺利通过。
然后我把开发板连上,再我点仿真的时候,出现了错误提示,说STLINK不能暂停CPU之类。

后来查知,在右边的CFG文件里,把reset_config配成为none separate模式
就是把25行#号注册掉,然后加入 reset_config none separate

原码如下:

# This is an NUCLEO-L4R5ZI board with a single STM32L4R5ZITx chip
#
# Generated by System Workbench for STM32
# Take care that such file, as generated, may be overridden without any early notice. Please have a look to debug launch configuration setup(s)

source [find interface/stlink.cfg]

set WORKAREASIZE 0x8000

transport select "hla_swd"

set CHIPNAME STM32L4R5ZITx

# Enable debug when in low power modes
set ENABLE_LOW_POWER 1

# Stop Watchdog counters when halt
set STOP_WATCHDOG 1

# STlink Debug clock frequency
set CLOCK_FREQ 4000

# use hardware reset, connect under reset
# connect_assert_srst needed if low power mode application running (WFI...)
#reset_config srst_only srst_nogate connect_assert_srst
reset_config none separate
set CONNECT_UNDER_RESET 1

source [find target/stm32l4plusx.cfg]

点仿真运行,可以在亮灯断点停住。

以下是运行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m=a2hzp.8244740.0.0

还有一点要说明:就是关于CUBE库

在选择新建项目时,就自动搜库,如果没有就要求装库,而选STM32F1系列可以选StaPeriph就是标准库或CUBE库。
而选择别的就只有CUBE库。而CUBE库又十分大,要1.8G下载。而先下载STM32的CUBE库而后用开发环境打开就不用下那个库。
因为库都包含在路径下了。我的意思是,可以在此基础上改自己的代码。

好了写到这里了。下回测功耗,我得找个好的万用表了。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ddllxxrr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Atollic_TrueSTUDIO 据说被ST收购了。针对ST芯片应该后面会免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ollic_TrueSTUDIO 据说被ST收购了。针对ST芯片应该后面会免费吧。

奥,那是以后的事了,现在是收费的。本来GCC就应开源么,否则就不叫GCC

网友A:
希望早点免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早点免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ollic_TrueSTUDIO 据说被ST收购了。针对ST芯片应该后面会免费吧。

说着了  stm32版本真的免费了

网友B:
System WorkBench STM32   这个环境基本上被STM32放弃了  近期也没更新,还一直不太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System WorkBench STM32   这个环境基本上被STM32放弃了  近期也没更新,还一直不太好用

玩了分享一下效果。

网友:
请教版主,这个如何生成hex文件?摸索了好久,没找到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