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通滤波器怎么算电阻电容,请各位指导一下

楼主:
设计一个带通滤波器,带通范围0.1Hz--150Hz,高通和低通滤波器都采用2阶巴特沃斯滤波器,放大倍数(电压增益)为1。供电电压为±12V。

网友:
有源滤波器的设计可以采用TI的滤波器设计软件

网友A:
使用滤波器设计软件是个办法。
如果没有滤波器设计软件,这两本书可以作为参考,计算并不烦难。

网友:
若确定2阶巴特沃斯有源滤波器,那么计算很简单,RC=1/(2pi*fc)即可

网友:
TI有款软件,叫FilterPro。可以利用软件,按照自己的要求进行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滤波器设计软件是个办法。
如果没有滤波器设计软件,这两本书可以作为参考,计算并不烦难。

谢谢大神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