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nucleo无法调试

楼主:
大家有没有人遇到过在用IAR调试代码的时候点击debug以后,程序直接运行,不可以调试。怎么解决呢?

网友:
下载调试的时候就出现 Target is running,Failed to stop the target.Maybe the target needs to be reset.Try again?

网友A:
程序直接运行后,有没有试过是否可以停止?停止的话程序停在哪里?另外查看一下你下载调试的时候工程是否选择的debug而不是Release?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直接运行后,有没有试过是否可以停止?停止的话程序停在哪里?另外查看一下你下载调试的时候工程是否选 ...

就是不能停止,点击stop以后,出现 Target is running,Failed to stop the target.Maybe the target needs to be reset.Try again?

网友:
IAR软件左侧Workspace文字下面有一个下拉框,看看你选择的是Debug 还是 Release?如果选择的是Debug那就检查一下自己的硬件连接是否正常,还有软件驱动(板载ST-LINK的软件驱动,可以升级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