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画了一个板子做出来后问题很多,希望论坛的大牛指导问题

楼主:
做的是关于GPRS和51芯片的一个板子,送某宝打出来后,就迫不及待进行焊接,烧程序没问题但是诸多功能无法实现,蜂鸣器继电器动不了等等。因为是自学的野路子,几乎是新手一个,所以有很多不规范layout不合理的地方,欢迎大家指正
gprs.PcbDoc (1.29 MB, 下载次数: 12)

网友A:
蜂鸣器和继电器部分都有原理性错误吧。

蜂鸣器限流的电阻加的有点大吧,可以去掉那个限流电阻;

继电器驱动,限流电阻太大了,3.3V的电源加4.7K的电阻,电流太小了,。看手册,继电器吸合电流10到几十mA的。。。可以直接用电源驱动,不用加限流电阻,

继电器和蜂鸣器的驱动电流网上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蜂鸣器和继电器部分都有原理性错误吧。

蜂鸣器限流的电阻加的有点大吧,可以去掉那个限流电阻;

继电 ...

哦哦,谢谢谢谢

网友B:
你把R24拆掉看看蜂鸣器响不响。
其实响不响是结果,你要测试一下当你让他响的时候,电压是多少 你就能知道是控制的问题还是器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R24拆掉看看蜂鸣器响不响。
其实响不响是结果,你要测试一下当你让他响的时候,电压是多少 你就能知道 ...

懂了,多谢大佬

网友:
记着过孔盖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