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采集

楼主:
AD只能采集5V电压,现在想要采集20V电压 ,但信号能量太小,电压是20V但电流是微安级别,有啥好的方案吗

网友:
那你就用电阻值较大的电阻进行分压,然后用运放进行阻抗转换  试试呢?

网友A:
采用输入偏置电流尽量小的运放,运放电源电压用20V以上以满足输入信号幅度要求,运放输出端用较小电阻分压。

网友:
最简单的额方法,就是利用电阻分压,但是这个分压后的电压是否满足你单片机或者AD芯片的采样精度,这个你要计算的。、

网友B:
先用精度高一点电阻进行分压,然后选择仪表运放做个电压跟随,然后输入到AD进行采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采用输入偏置电流尽量小的运放,运放电源电压用20V以上以满足输入信号幅度要求,运放输出端用较小电阻分压 ...

你好,为什么要用较小电阻进行分压呢?较小电阻不是功耗大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为什么要用较小电阻进行分压呢?较小电阻不是功耗大吗?

我在3楼说的是“运放输出端用较小电阻分压”。
运放输出端,电阻小些没有关系,因为运放输出阻抗很低,此时电阻功耗是由电源提供而不是由信号源提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采用输入偏置电流尽量小的运放,运放电源电压用20V以上以满足输入信号幅度要求,运放输出端用较小电阻分压 ...

系统上的电源只有正负5V,正12V没有更高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用精度高一点电阻进行分压,然后选择仪表运放做个电压跟随,然后输入到AD进行采集

电阻分压会不会消耗信号的能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系统上的电源只有正负5V,正12V没有更高的电源

你若是采用这种方法,那就自己构造一个更高电压的电源。
由12V产生20V或者更高一些的电压,很容易做到,比你选择运放选择高精度大阻值电阻要容易得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好,为什么要用较小电阻进行分压呢?较小电阻不是功耗大吗?

送到AD的信号,也必须有一定的功率才行,电流太小,AD也得不到正确的结果。所以上面有人说用大电阻分压是不对的。你信号本身的电流才是微安级,即便电压在范围内,这样小的电流送到AD也不一定正常,更何况电压超范围了。可靠的办法就像maychang所说的那样,用运放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在3楼说的是“运放输出端用较小电阻分压”。
运放输出端,电阻小些没有关系,因为运放输出阻抗很低, ...

老师,你好,你说的在运放输出端采用小电阻分压,是图中这样吗?请指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送到AD的信号,也必须有一定的功率才行,电流太小,AD也得不到正确的结果。所以上面有人说用大电阻分压是 ...

明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你好,你说的在运放输出端采用小电阻分压,是图中这样吗?请指导,谢谢!

不是。
这个电路,是运放构成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输入阻抗相当低,图中反相放大器输入电阻大约就是5kΩ
应该用同相放大器接成跟随器,输入电阻很高(OP07典型值60MΩ)。跟随器输出再用两支电阻分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
这个电路,是运放构成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输入阻抗相当低,图中反相放大器输入电阻大约就是5k ...

哦   明白。我再请教下,12楼那个电路图,我负载电阻是100欧姆,而我查datasheet发现,OP07的输出电阻是60欧姆,按理说我的输出电压VO=20*100/(60+100)=20*100/160=12.5V才对呀。可是实际上怎么才只有几V呢?不理解,请指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
这个电路,是运放构成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输入阻抗相当低,图中反相放大器输入电阻大约就是5k ...

您好,是这样接吧?但是我有个问题,为什么我不能用小电阻跟输出电阻分压呢?输出电阻不也有几欧姆到几十欧姆的吗?求解答,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哦   明白。我再请教下,12楼那个电路图,我负载电阻是100欧姆,而我查datasheet发现,OP07的输出电阻是6 ...

“我查datasheet发现,OP07的输出电阻是60欧姆”

你所说60欧,可能是指这一项。
注意该项参数测试条件是开环。
运放在施加了负反馈时,输出阻抗主要由负反馈量决定,通常很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哦   明白。我再请教下,12楼那个电路图,我负载电阻是100欧姆,而我查datasheet发现,OP07的输出电阻是6 ...

OP-07这样的运放,输出电流最大只有几mA。超出这个电流运放即进入非线性状态,所有关于运放线性工作时的计算结果(例如虚断虚短等等)均不成立。所以,OP-07是带不动100欧这么小的负载的。
前面说过:施加负反馈时输出电阻很小(因为是电压负反馈)。对跟随器来说,输出电阻大致上只有数毫欧数量级,完全可以不考虑,几乎就是个理想电压源。然而,其电流输出能力很有限,仅数mA。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07这样的运放,输出电流最大只有几mA。超出这个电流运放即进入非线性状态,所有关于运放线性工作时的 ...

明白了,讲的很详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查datasheet发现,OP07的输出电阻是60欧姆”

你所说60欧,可能是指这一项。
注意该项参数测试 ...

是的,我就是看到这个输出电阻的,没想到他是开环输出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