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8610开关频率 切换 谢谢

楼主:
For transient operation, VIN may go as high as the absolute maximum rating of 42V regardless of the RT value, however the LT8610A/LT8610AB will reduce switching frequency as necessary to maintain control of inductor current to assure safe operation. The LT8610A/LT8610AB is capable of a maximum duty cycle of greater than 99%, and the VIN-to-VOUT dropout is limited by the RDS(ON) of the top switch. In this mode the LT8610A/LT8610AB skips switch cycles, resulting in a lower switching frequency than programmed by RT.
大神将这两段话解读一下这是LT8610的芯片手册,主要不明白的是,对于LT8610电源芯片,它的开关频率是有两种模式的意思吗?两种模式切换的依据是什么  谢谢

网友A:
是可以在一个范围内设置,通过在RT引脚对地接一颗不同阻值的电阻设置频率
http://www.linear.com.cn/docs/44252

网友B:
要结合手册的上下文来看,,,
开关频率是和Rt脚与地之间的电阻设置200kHz到2.2MHz,手册给的表1对应值。
还有公式参考
楼主所说的这段,是芯片在瞬间高压输入时,VIN 有可能高至 最大输入42V 时,这个时候,芯片内部会自动降低频率保护芯片。这个瞬态频率的计算与上面的公司无关,也与表1的选择无关,就是告诉大家这是芯片厂商的技术核心,主要是确保芯片安全,人家不多解释。

网友:
也可以下载中英版手册对照看能看明白,不是两种模式切换,也没什么依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在一个范围内设置,通过在RT引脚对地接一颗不同阻值的电阻设置频率
http://www.linear.com.cn/docs/ ...

问一下  中文的芯片手册在官网也有吗  没有找到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结合手册的上下文来看,,,
开关频率是和Rt脚与地之间的电阻设置200kHz到2.2MHz,手册给的表1对应值。
...

知道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  中文的芯片手册在官网也有吗  没有找到 谢谢

官网右边英文下边的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  中文的芯片手册在官网也有吗  没有找到 谢谢

网友:
涨知识,,,顶顶楼主,,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