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VAL-IDB007V1的使用与测评

楼主:
 拿到板子也有十天了,今天就分享一下。
开发板带着天线(板子附带的天线)蓝牙信号隔墙15米左右能收到信号,但是无法传输数据,13米以内就正常传输,采用电池供电,电压为2.68V。

STEVAL-IDB007V1开发板在无天线情况,采用陀螺仪传输数据,20cm以内接收信号正常,20~40cm稍有延迟,偶尔数据会有些丢失,,40以上延迟太高,50以上就无法使用。在app中其陀螺仪及加速度计,都用同一个GUI表示。
通过自制的天线测量,40cm以内基本正常,40~70cm有明显延迟,70以上就开始接收不到信号。
以上都是采用电池供电。

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一个情况,对于蓝牙信号,当电压变化时对于输出功率相差不大。当电压从1.7v到3.7v过程中温度下降(相差一度),气压单调增加(不大)。

在使用过程中还有一些问题,最近正在研究相应的代码,之后会在分享(楼下附图)

nmg

来自 5楼

在透传实验中,我把天线去掉,拉开发送与接收距离,其dB下降到-80dBm时进行透传,当发送与接收同时进行时,STEVAL-IDB007V1开发板接收到的数据会在下两个数据中出现错误,手机上的蓝牙接收正常。当有一定速度移动时,手机APP上接收到的数据会出现错误。当接上天线时重新按照无天线程序走一遍,则数据接收正常(接收距离不变)。用ST蓝牙,接收功率较低情况时,尽量单方面传输数据,或者传输与接收在时间上错开,尽量做成单工通信。

从所做的实验中猜测蓝牙接收功率低时,其误码率会提高较多,当误码不高时,ST例子中的编码的纠错能力较高,从透传中基本看不到传码错误。

网友:
这楼附上一些图

蓝牙一次只能发送38个字符

蓝牙一次只能发送38个字符

网友A:
6.7摄氏度 怎么会这么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7摄氏度 怎么会这么低?

这不是很正常,冬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很正常,冬天了

你那的室温这么低啊

网友:
楼主,为了其他网友更容易关注到你的评测内容,新的内容可以重新开帖,尽量不要以跟楼的形式去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