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7833跟ASM1117-3.3V相比有什么有点?为什么前者要1块钱,后者只要1毛钱?

楼主:
对比两个稳压器,都是线性稳压,而且AMS1117最大可以输出1A电流,HK7833最大只能500ma,但是价格反而贵10倍。

网友:
后者同型号的供应商很多,产能大,竞争激烈,利润薄,自然便宜。而前者非公版产品,费用摊薄量远低于后者,销售费用也高,自然贵。但要说10倍差价,这个更跟渠道有关,渠道加价前者远比后者多,出厂价的差别则要小很多。

网友A:
除前帖所及,楼主给的价格也不甚合理,过于极端了。小批量下,后者价格可能,但也属于高位,而前者则恐怕有什么隐情。足够批量下,二者有差价,但差价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前帖所及,楼主给的价格也不甚合理,过于极端了。小批量下,后者价格可能,但也属于高位,而前者则恐怕有 ...

嗯嗯。谢谢回答,传授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