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关于DSP升级的问题

楼主(2018-01-10):
关于DSP升级的问题
最近使用上位机对28035和28027升级,当识别到升级请求后会删除flash区(只保留A和B扇区,这两个区域为bootloader程序保存区),正常升级没问题。但是,最近我把两个升级文件反过来,芯片当然是不能正常工作,然后我再升级回去,发现DSP依然不能正常工作。且两个芯片之间有虽然通信有信号发出(示波器测量,spi通信),但是不能识别发出的信号。
想问下:1. 升级文件反了之后,再正常烧录,应该不影响DSP的工作吧
;
2. 如何避免这种反烧录升级文件的情况,我这两个升级协议是同一个。

网友A:
坐等大神!

楼主:
现在已经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了,等调试好了再来分享

楼主(2018-03-20):
结束这个帖子吧,这里的问题主要有一下几点:
1. 扇区未擦除干净,造成程序错烧之后,无法复原;
2. 想防止反烧对芯片的影响,可在前面加入一些识别字符,如果检测到这些识别字符正确,才开始接受程序;
3. 还有一点最重要,升级错误之后,一定要擦除接受寄存器的内部数据,否则无法再进行升级,只能重启后再烧录,看个人喜好,我选择的是擦除内部数据